No DC path from node "I0.gnd" to ground

楼主(2009-06-11):
仿真是显示warning:
No DC path from node "I0.gnd" to ground
No DC path from node "I0.vdd" to ground
是什么原因啊?可是结果貌似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3-08-09):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的结果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8-11-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19-05-03):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报这个错误,我报的是Floating (no DC path to gnd) gate,楼主知道怎么弄教教我们哇

网友(2020-05-28):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报这个错误,我报的是Floating (no DC path to gnd) gate,楼主知道怎么弄教教我们哇 ...

朋友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原来怎么解决的。warning: “Floating (no DC path to gnd ) bulk" occurs 1 times.

网友B(2021-08-24):
是某些节点内部直接连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节点是需要电压的,而直接连在一起后没有DC电压提供,所以i识别不了DC工作点。一般检查一下PIN和Label是否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C(2023-05-15):
引用 网友B:
是某些节点内部直接连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节点是需要电压的,而直接连在一起后没有DC电压提供,所以i识别不 ...

我后仿有这个问题,是检查layout的PIN和Labe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后仿有这个问题,是检查layout的PIN和Label吗?

对 你多检查检查看一看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