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分析该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2009-06-11):
我现在正在做该电路的环路分析,最终要能得出各个参数是怎样影响环路的,现在发现传递函数很难求出来,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先说说一般思路

1先确定好 静态工作点
2 在静态工作点的基础上,推导小信号传输函数
3 小信号传输函数推导时,需要在合适的地方将环路断开

网友:
静态分析 ,发现Q1必然截止,
断开环路如上所示,
那么环路的传输是从 A—— B , B——C,
一级一级写出来,相乘,就得到环路的传输函数了,
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电阻电容的负载效应

网友:
典型的LDO,线性电路,可以断开环路,送入AC=1的激励,用SPICE仿真得出LOOP GAIN.
·当然,治本的办法还是推出系统环路传输函数,要能写出误差放大器和MOSFET的小信传输函数。

网友:
推導出轉移函數,再用NQ準則即可求出閉迴路下是否穩定,如果極點在右半平面,系統則不穩定

网友:
环路中任找一点断开
如A点断开变成A1, A2方向是A1-->A2
在A1,A2之间串很大的电感,
在A2与另外(自己定义一点如VAC)一点之间串很大的电容,
在VAC与GND之间加AC=1,DC=0的AC源仿真
这样DC工作点也有,也可以跑仿真

网友(2009-07-12):
在实际电路设计制作中,最有用的就是测试开环幅度特性,再假定为最小相移函数(通常都不失实)。按照BODE的实部虚部关系,求出相位特性。再根据稳定裕量要求,作出相应的校正函数,再用分析或综合法得到校正元件,最后再实际测试一次开环幅度特性即可。

网友:
它(LDO)的稳定性和负载很有关系。除了mosfet和负载,其余部分的transfer function:

H1=(1/jwCR2)*(R5/(R1+R5))

如果在C3上并联一个R_load,mos里就有了直流电流,那里就多了一个分压项,

H2=(1/jw(C2+C3)+Rload)/(1/jw(C2+C3)+Rload+1/gm)
gm由Id决定,Id=(R4/(R3+R4))*Vcc/Rload

这里忽略了R2中的AC采样电流,它应该远小于Rload里的电流。

在Rload —〉 inf 时,Id —〉0,H2 —〉1,系统稳定。(在Rload=0时,这个transfer function有点奇怪,因为mos截止,只有半边。)

当Rload为有限值时,会有第二个pole,就可以看crossover、phase margin了。

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网友(2009-09-01):
引用 网友A:
174738 我现在正在做该电路的环路分析,最终要能得出各个参数是怎样影响环路的,现在发现传递函数很难求出来,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这个架构太难补偿了,很难拉开距离和有效控制fc。

网友:
R1, R5用于降低运放开环增益
C1, R2在高频下作为运放负反馈通路

此电路主要靠运放输入端和C2/C3漏电流维持静态工作点,但Q1一般有20nA左右漏电流,因此最好加入负载

分析频率响应主要需要处理C1和Q1, 求出Q1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即可。
我对C1也一直分析不透。

网友:
楼主按照这样做吧

引用 网友B:
175305 静态分析 ,发现Q1必然截止,断开环路如上所示,那么环路的传输是从 A—— B , B——C,一级一级写出来,相乘,就得到环路的传输函数了,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电阻电容的负载效应

网友(2010-04-08):
看不到图,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