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C问题

楼主(2009-06-11):
Astro中在Timing Setup时,SDC文件(ataLoadSDC) Timing->Load SDC,导入SDC,无错误提示后进行
Timing->AstroTime: Timing Data Check …出现错误如下:
Error:design not floorplanned,or image cell not bound
Error:cannot find top cell boundary
Error:failed in axGetCellBeundaryBBox
请问一下,问题该什么解决呢?
各位给出出主意!
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前面操作都正确?

网友:
前面auVerilogToCell 没错?

如果前面对, 不会有问题的

建议重新来一遍,或者重新建库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2009-07-17):
floorplan以后才能报告时序

网友:
建个floorplan先。Astro不比DC,物理实现先要有floorplan

网友:
你用的是astro把

网友(2011-03-06):
估计是前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