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多谐振荡器不起振

楼主(2009-06-12):
proteus 仿真多谐振荡器不起振,电路采用的是书上两个三极管的经典电路,直接用电源不起振,但采用阶跃信号可以.实际电路和ewb10仿真均没问题,可能与仿真模型有关,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

早上我遇到了与你同样的问题,怀疑是因为仿真软件设置的多些振荡器的参数完全对称引起的。后修改了下其他参数也不能起振。在网上搜了下,发现了你的问题。看到你说用阶跃信号可以起振。于是在你的启发下在电源与电路间接了一个开关。当仿真时按下开关电路正常工作了。由于是受你启发,所以觉的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就专门注册了个号等了0.25个小时(系统告诉我新注册用户等0.25个小时才能发言)给你留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