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在振荡仿真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4

楼主(2009-06-12):
2.3 电路改进方法
    既然仿真的失败是由对称性造成的,那么人为地破坏其对称性,创造起振条件,就能使振荡电路得以振荡,只是应使对称性的参量改变尽量小。以下提供两种思路:
2.3.1 修改三极管的参数
    仍如图6所示,调出Q1的模型参数,将其BE结的导通电压Vje由原来的0.75改为0.74,保存,这样人为地改变了其参数,破坏了起振对称性.运行仿真时,仿真成功,仿真波形如图8.

2.3.2 修改电路中电阻的阻值
    如把电路中R5的阻值由75k变为74.9k.图9中在Q1的发射极加入了一级负载.一方面,它相当于在R2的两端并联一个等效电阻,即减小了输出负载R2的值,同样起到改变振荡电路对称性的作用,使振荡条件得以满足;另一方面,该附加电路较好地起到了放大隔离作用,同时使后级输出波形也得到较大的改善,其波形输出如图10,其中,探针的位置在射极跟随器Q4的发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