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非交叠时钟

楼主(2009-06-12):
小弟问一下:为生命流水线采保电路中,要使用两相非交叠时钟?

网友:
避免出现不交叠信号控制的开关同时导通的情况

楼主:
在时钟不交叠时,电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保持原本的状态 (voltage/charge)

网友(2012-08-25):
求相关资料啊

网友:
non overlap 不是 一個 sample  另個就 hold嗎?
剛好錯開 ..

否則 你 clock sample 時 會抓錯資料..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A:
挖个坟,感觉两相时钟有少许的交叠似乎也没多大问题,
用“下极板采样”时,与下极板相连的开关会提前断开,没有通路,即使上级板接到了其它点位也不影响采样。
想请教一下一定要设计成完全不交叠吗?

因为最近在做一款运放共享的流水线ADC,增加了一个reset相位,如果几个相位之间一定要设计成完全不交叠的就太复杂了。

网友(2016-09-10):
回复 网友B:

   有重叠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过程不就是非交叠时钟的工作过程吗?如果沿交叠了,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