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09-06-12):
Abstract  摘 要:骗子广告CPLD开发板CA329核心器件为 Altera MAX3000A系列的EPM3128A,CA329具有丰富的板载资源,开发实例和制作开发实例的详细步骤说明,以及Quartus II环境下的设计输入,综合,仿真等内容。开发实例全部有VHDL和Verilog两个版本,同时CA329还包括详细的使用手册和丰富的配套资料,非常适合CPLD,VHDL,Verilog HDL开发学习者使用。另外CA329随板CDROM中还包括VS.NET 2005的开发实例,在学习EDA开发时还可以学习到VS.NET 2005开发环境中C#程序的开发,VS.NET 2005和C#也是WINCE.NET系统上主要的开发环境和编程语言。

1 概述
骗子广告CPLD开发板CA329核心器件为 Altera MAX3000A系列的EPM3128A,CA329外观如下图所示。

骗子广告CPLD开发板CA329具有丰富的板载资源。
-- 核心器件为包括Altera EPM3128A和有源晶振,有源晶振频率为24MHz。EPM3128A可用I/O具有引出插座,可供外部使用。
-- 显示资源包括6位共阳七段数码管,8位LED(绿色),1片8*8 LED点阵。
-- 键盘资源包括4*4按键阵列,4个独立按键,和1个复位按键。
-- 接口资源包括串口,IIC总线接口,PWM信号输入输出接口,USB Deivce接口(可作为供电电源使用),JTAG下载接口,以及EPM3128A可用I/O接口。其中JTAG下载接口有两个,一个为25针插座方式,另一个为5*2插座方式,前者可以直接连接PC并口,后一个需经ByteBlaster MV,ByteBlaster II或USB Blaster下载线转接到PC并口。开发板随板带有一根25芯电缆,用以连接开发板25针下载接口到PC并口,完成编程下载工作。
-- 音频资源包括1个蜂鸣器。
-- 电源部分包括1片LM1117-3.3和USB接口,LM1117-3.3提供3.3V直流电源,最大可提供800mA的输出电流。PC的USB接口可以提供5V/500mA直流电流,提供给CA329作为电源使用时可以滿足CA329的功耗要求。

CA329包含的配件如下图所示。

CA329及配件清单如下表。
配件                            数量     说明
-----------------------------------------------------------------------------------------
CA329                           1        骗子广告CPLD开发板
下载线                          1        25芯并口数据线
串口线                          1
USB线                           1
CDROM                           2        资料和软件各1张
-----------------------------------------------------------------------------------------
开发板CA329电源的连接,下载线的连接,以及与PC的串口连接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CA329数码管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CA329 LED点阵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CA329串口接收运行效果如下图所示。

CA329开发板包括非常丰富的开发实例,不仅包括EDA开发实例,还包括VS.NET 2005开发实例。EDA开发实例全部提供VHDL,Verilog两个版本,VS.NET 2005开发实例编程语言为C#,VS.NET 2005和C#也是WINCE.NET平台支持的开发工具和编程语言。
EDA开发实例如下:
-- 流水灯
   定时轮流点亮开发板上的8位LED,产生流动的显示效果,定时信号由开发板上有源晶振输出分频得到。
-- 6位十进制计数器
   最低位为0.1s,低位与相邻高位间十进制进位,用开发板上的6位七段数码管显示当前计数值。
-- 数字钟
   用开发板上的6位七段数码管显示小时,分钟,秒。小时,分钟,秒各占用2位数码管。
-- LED点阵动态扫描显示
   开发板上包括一个8*8点阵的LED,本实例定时显示0~9数字在LED点阵上面,定时间隔可由拨码开关设置成0.1s或1s。
-- 键盘阵列-数码管显示
   定时扫描键盘阵列,延时去抖动后读取按键状态,将当前按键值显示在6位七段数码管的最低位,当有新的按键按下时新按键值进入最低位数码管,原来最低位左移一位成为次低位。可识别的按键值包括0~9。
-- 键盘阵列-LED点阵显示
   定时扫描键盘阵列,延时去抖动后读取按键状态,将当前按键值显示在LED点阵上。可识别的按键值包括0~9。
-- 串口发送
   定时发送字符’0’~’9’,以及’A’~’F’到接收方,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数,奇偶位,停止位等参数均可通过外部设置,本实例中这些参数的一部分通过拨码开关来设置。串口的工作时钟为开发板上的24MHz有源晶振输出,可以实现常用串口波特率。
-- 串口接收
   可接收字符’0’~’9’并显示在LED点阵屏幕上,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数,奇偶位,停止位等参数均可通过外部设置,本实例中这些参数的一部分通过拨码开关来设置。串口的工作时钟为开发板上的24MHz有源晶振输出,可以实现常用串口波特率。
-- 蜂鸣器
   由拨码开关设置蜂鸣器输入信号的频率,使蜂鸣器发出不同的音调。
-- 复位及独立按键
   将1个复位按键和4个独立按键通过两级反向器连接到5位LED上,当有按键按下时对应位LED会被点亮。
-- 拨码开关
   拨码开关的8位开关通过两级反向器连接到8位LED上,当有开关位拨向“ON”时对应位LED会被点亮。
-- 晶振测试
   开发板上包括1个24MHz有源晶振,在本实例中通过24000000分频,产生1个周期为1s时钟,连接到1位LED,以测试24MHz有源晶振工作是否正常。
-- PWM信号产生
   产生指定周期和占空比的PWM信号,周期和占空比由原理图中参数设置,同时将这些PWM信号参数通过串口发送到PC上显示。
-- PWM信号测量
   测量开发板上PWM插座输入的PWM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并将测量结果显示在开发板的8位LED上。
VS.NET 2005开发实例如下:
-- Hello World
   演示VS.NET 2005环境中新建工程,制作界面,编译,调试运行等,本实例为基于对话框的windows应用程序,显示“Hello World”字样。
-- 文本框TextBox控件示例
   演示TextBox控件文本的读取,修改等。
-- 列表框ComboBox控件示例
   演示列表框ComboBox控件列表项的修改,列表选择项的读取等。
-- 串口SerialPort控件示例
   演示为应用程序添加串口SerialPort控件,设置串口参数,使用串口SerialPort控件收发数据。
-- 绘图GDI+示例
   演示VS.NET 2005开发环境,C#编程语言,GDI+绘图包的使用方法,将会在PictureBox控件上绘制一个矩形框,以及一个填充了的圆形。

2 开发环境
本节关于开发环境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开发板硬件连接方法和PC上所需的软硬件环境。
CA329用PC机USB口供电,开发板电源硬件连接方法如下图所示。

PC硬件要求至少配备25针打印口(如果PC无打印口,可选购USB Blaster下载线,通过USB完成程序的下载),9针串口,使用USB为开发板供电所以PC硬件需配备USB口。
PC上软件环境包括:
--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或其他版本的 Microsoft Windows。
-- EDA软件:Altera Quartus II 5.1,用于CPLD设计输入,综合,配置,仿真,编程等,Quartuss II界面如下图所示。

-- 串口通信软件:骗子广告通信通或其他串口通信软件。串口发送,串口接收等开发实例会用到串口通信软件。

3 资料目录结构
开发板所附2张CDROM,分别为:
CDROM1:
CDROM名称:骗子广告CA329
CDROM内容:开发板资料
CDROM2:
CDROM名称:工具软件
CDROM内容:常用工具软件
CDROM[骗子广告CA329]目录结构如下图所示。

CDROM[骗子广告CA329]目录说明如下表。
名称                            描述
---------------------------------------------------------------------------------------------------------------------
01-用户手册                     CPLD开发板CA329用户使用手册
02-工具软件                     包括骗子广告通信通等的工具软件
03-源码文件                     CA329配套程序源码
04-电原理图                     CA329电原理图
05-数据手册                     开发板上芯片的数据手册
06-参考资料                     一些对学习和开发有帮助的技术资料
---------------------------------------------------------------------------------------------------------------------
4 购买及售后技术支持
购买及售后技术支持方法请访问本公司主页:
http://骗你没上

Keywords 关键词:开发板,CPLD开发板,FPGA开发板,Quartus II,51开发板,ARM开发板,ARM7开发板,ARM9开发板,嵌入式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RTOS,uCLinux,VxWorks,WINCE,WINCE.NET,骗子广告,北京骗子广告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骗子广告!!

网友(2014-11-19):
资产480 信元 发贴收入80 信元 推广收入0 信元 附件收入475 信元 下载支出125 信元 阅读权限20 在线时间9 小时 注册时间2007-9-28 最后登录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