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9-06-13):
本文最近在练习用encounter布线,在布线过程中,把关系紧密的靠近放置,可是最后布出来的线,不均匀,有些地方明显布的少,有些地方却布的多,不知各位高手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要看外面PIN脚的摆放位置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控制吧

不要紧的, 最后要填 dummy metal  满足金属密度要求的

只要能绕线通过即可

网友:
版面、管脚位置,模块化,很多因素,慢慢练习,多了,自然有准则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哦。。。。。。。。。。

网友:
有时是这样的,但是经验很重要,做多了就好了

网友:
多做就有经验了

网友(2009-07-30):
这有什么关系呢。最后会使用dummy metal解决CMP问题。

网友:
慢慢摸索中的人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encounter,觉得要做的很好的版图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2009-09-04):
版图的意义在于布通和时序满足要求,而不是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