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sha的sfdr

楼主(2009-06-13):
目前做的sha(flip-around),用在14bit,100M的pipeline ADC 中,我做出来只有96dB 的SFDR(input 10M),希望可以做到100dB 以上,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当input 为50M的时候,sfdr 就只有69dB 了。
谢谢啦~

网友:
这个指标太牛了,这儿没人能回答吧!

楼主:
这个只是仿真结果而已,看论文上仿真都可以达到100dB以上的。实际流片出来的结果肯定差一些。

网友A:
减小switch on-resistance到极小。或者boostrap switch

增大amp 得slew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switch on-resistance到极小。或者boostrap switch

增大amp 得slew rate

3x. 我已经用了bootstrap switch as sampling switch(但是,其on-res不一定很小,但是用起来够了),你说减小on-resistance是指还要减小其他switch吗?
增大slew rate 可以减小setting time,但是如果我在一定周期内已经settle到想要的值(而且足够了),那增大slew rate好像也没什么必要了吧。

网友:
是啊,提高SR跟提高SFDR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当hold to sample, 需要很大得slew rate。小信号带宽不一定适用
还有得时候是hold time leakage. parastic cap 导致信号feedthrough 到hold value
你试试用理想得sampling switch, 看看sfdr 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