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cdl网表不能导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6-13):
我的电阻在工艺库里是subckt形式的,我在导cdl网表时导出的电阻没有宽长比也没有电阻的model name,请问谁知道帮忙啊

网友:
你是不是要先修改下你的cell的CDF参数?填上model name等

网友(2010-08-10):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输出的CDL网表为:
.R0 N1 N2 $[RP] $W=22U $L=0.3U
采用hspice仿真的话,会认为$后面的参数无效。。

请高手解决。。。。

网友:
修改库文件的CDF参数,填上你需要的参数,他就能提出来,另外netlistprecedure 需要的话也要填上。
具体可以参考你工艺库里的mos管是怎么产生参数的,另外cadence 的cdf的参考手册也可以看下

网友:
nameprefix 最好填上X

网友A(2010-09-09):
修改模拟器件cdf属性
1. 从CIW窗口,选择菜单Tools-->CDF-->Edit……
2. 在弹出窗口“Edit Component CDF”对话框中, 将CDFType 选为 Base
3. 点击 Browser按钮,找到要修改的模拟器件
4. 往下移动滑动条,在Parameters 后面, 找到 Simulation Information, 点击 Edit 按钮
5. 在新弹出窗口中,“Choose Simulator”, 设置为 'auCdl'
6. 在“instParameters”处填上要导出的器件参数,比如res需要导出R W L
7. 在“propMapping”处填上要导出参数的参数名,如res需要填写nil R r W w L l,前面nil一般默认
8. 如果需要修改器件的模型名则可以在"modelName"处填写上器件模型名称
9. 其他项不需要改动
10.导出cdl后电阻的长和宽就可以导出来了,导出来的结果为:
     RR792 R318_MINUS R318_MINUS 5.0 $[RP] $W=1.80u $L=9.0u
     在W、L、RP前都会有一个$符号,该$符在CDL中应该不是注释作用,无源器件(RLC)的类型说明一般
     都是用$做前导符号,在sPICe仿真网表中,$用作注释
11.在cdl验证过程中$后面的内容还是可以识别的

网友:
请教cxh :
如何导出“X”开头的结果,且要包含model,w,l    ??
XRR792 R318_MINUS R318_MINUS 5.0 $[RP] $W=1.80u $L=9.0u ”

网友:
只要留下W,L,M值即可
通常轉出的NETLIST會有一串數字, 要把那個刪掉才行

网友(2011-12-01):
在auCdl的“nameprefix”加上X既可

网友(2013-10-30):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按照您的方法修改后倒出来是 RR  net1 net2  2 10  m=1 $.MODEL=RPPOL 的格式啊?? 求助 谢谢

网友(2014-09-28):
回复 网友A:

   哥们,这段讲得极其精彩,谢谢!

网友(2016-01-08):
求助,最近提出来电阻的正负极性在网表中反了,但是cdf中明明定义的是先正再负,我就算调换cdf仿真环境里边为先负后正也不行,似乎aucdl里边的设置,这一项没有起作用。其它的器件头缀,参数,modelname都有。注:由于默认的netlistprocedure不能提出X,器件参数,我修改默认函数ansCdlCompPrim为ansCdlSubckCall。

网友(2020-12-29):
6楼大佬讲的很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模拟器件cdf属性
1. 从CIW窗口,选择菜单Tools-->CDF-->Edit……
2. 在弹出窗口“Edit Component CDF” ...

先生的回答很受用,请教$可否去掉,怎么设置不产生$,谢谢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B:
先生的回答很受用,请教$可否去掉,怎么设置不产生$,谢谢

怎么样不生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生的回答很受用,请教$可否去掉,怎么设置不产生$,谢谢

请问你现在能把$去掉了吗?手改netlist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现在能把$去掉了吗?手改netlist很麻烦

没有找到好的方法,目前是搜索替换。

网友:
找到了去掉$的方法,使用auCdl 网表产生器,用ansCdlCompPrim为ansCdlSubcktCall,就可以去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