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中如何实现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扫描?

楼主(2009-06-14):
也就是横轴是Vce(集电极-射极压差),纵轴是Ic(集电极电流),在不同的Vb(基极偏置电压)情况下的曲线图。
用ADS的话,很简单,就是设两个变量,一个是Vb, 一个是Vce,仿真时扫描这两个变量,输出结果显示Ic就可以了。
但Cadence中只可以扫描(同类型下的)一个变量,不可以同时扫描多个变量,请问有什么办法实现输出特性的扫描?
谢谢!

楼主:
仍然求解中!

网友:
tools --> parametric analysis 里设置第二个变量

网友(2013-05-17):
楼上正解,

网友(2014-07-07):
楼上正解

网友:
学习了,收获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