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收敛性

楼主(2009-06-14):
hspice  瞬态仿真不收敛,谁给点建议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首先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问题,其次是OP点是否合理,如果以上两种情况没有问题,就设置一下你的OPTION吧?
method=gear 或者采用runlvl 也可以试着设置一下迭代次数

网友:
You can use GSHUT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