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如何实现四舍五入?

楼主(2009-06-14):
如题,实现四舍五入的函数

网友:
ROUND(X) rounds the elements of X to the nearest integers.—— 即四舍五入。

CEIL(X) rounds the elements of X to the nearest integers towards infinity. ——取比X大的最小整数。

FLOOR(X) rounds the elements of X to the nearest integers towards minus infinity.——取比X小的最大整数。

网友:
2 楼 的是正解

网友:
用round()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