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后端的工具链

楼主(2009-06-14):
asic 90nm 设计需要哪些工具?
IC Compiler
DFT Compiler
PrimeTime
Calibre

还需要其它的吗?

网友:
Physical Verification的工具?
RC提取的工具?
Power rail analysis/ IR Drop分析的工具?

网友:
Power rail analysis/ IR Drop分析的工具一般有哪些呢....

网友(2010-01-16):
应该还要一个布局布线的工具(encounter,icc,astro等)吧~~~
还有就是寄生参数提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