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学SoC时入门的hdl模型是什么?

楼主(2009-06-15):
有了些年的asic设计经验,现在想学SoC的体系结构和进行些设计实现。
想找个实际学习的对象,看来openrisc不错,很多人在学,但我是一直用vhdl,改verilog也不是马上就能上手;leon,vhdl,且采用sparc指令,让我心动。但上述两个都有点大,想问一问:
有没有比较经典的risc 8位的处理器代码(主要考虑编译工具支持能力强些,不知道lattice的micro8是从哪里移植的)?
或者,老外在学SoC设计时,入门的例子是哪个模型?

网友:
楼主竟然用VHDL  羡慕羡慕

网友(2009-08-06):
Open8 uRISC

http://opencores.org/?do=project&who=open8_urisc

以下是对该processor的介绍,更多的可以在www.opencores.org上面查找,这个国外用的最多开源的网站。
:
8-bit RISC processor core based on the Vautomation uRISC This is a "clean" reimplementation of the Vautomation uRISC processor core (now named the Arclite core) based on ISA documentation only.

As a professional FPGA developer, I find myself restricted from using GPL & LGPL licensed cores. (Our lawyers won't let use touch them) As such, this core is licensed under a modified BSD license. You can do what you like to it, just make sure you leave my name in it somewhere.

It implements the full v8 architecture with a few additions, most of which are optional.

* 36 basic instructions (+4 new instructions)
* 8-bit PSR with Z, C, N, I (interrupt), and 4 general purpose status bits.
* 8 8-bit registers, R0 though R7.
* Accumulator register R0
* 16-bit program counter - any two registers may be paired to create an index register.
* 3 basic addressing modes; addressed, indexed, and indexed with offset

楼主:
多谢2楼

看了一下。
的确是个比较简单的risc。
文档少些,编译工具一直是学risc的大问题。
以后细看后再答复。

网友:
超级成人搞笑信息

牧师看望新寡妇,走错门进了刚丢自行车的邻居家。牧师:真遗憾。邻居叹气:老是老点,但将就给女佣用还成。牧师:… 深圳搬家
英文老师让小呆说几个加“ful”的形容词。小呆答不出。老师提示:thankful,careful……小呆:阿弥陀ful(佛)。
樵夫:大师修行了这么久还会动情么?僧人:一个月仍会动情三次。樵夫:大师果然已非凡人,佩服佩服!僧人:哪里哪里,一次十天而已。
看到拳击手打中对方嘴巴时,有个人都高兴得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旁边的观众问:“你是拳击教练吗?”“不,我是牙科医生。” 杭州装修公司
没有女友时--良民;有女友时--取保候审;订婚时--监视居住;结婚后--无期徒刑!
牙医:你的牙上有个大洞!有个大洞。病人:是有个洞,可你也不用说两遍呀。牙医:我只说了一遍。那是回音,是回音。
大学的书记说:大学里谈恋爱那是给别人养老婆。外语老师听后说:要知道你们以后的老婆这时候也正被别人养着。
压力变送器

网友:
leon是个不错的例子,如果您熟悉vhdl。毕竟所以相关的软件都齐备了。

网友(2009-09-17):
看来你是高手,我们还在搞MIPS类似的设计呢。

网友(2011-04-29):
高手高手啊

网友:
多多练习就行了,感觉verilog和VHDL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