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dence中关于AC sweep和Voltage source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一直习惯于使用Hspice,最近开始学着使用Cadence,感觉两者从本质上来说基本一样,但其中有些地方我一时还没搞明白:
1. 在AC analysis中,可以选择sweep frequency或者其它design parameter,但两者不能同时sweep,而在Hspice中,有下面这个语句:
.AC dec 10 1k 1g sweep width 1U 50U 1U
这个语句可以实现,例如对某管子宽度扫描,而且针对每一个宽度,做一个频率的sweep,请教一下高手,在Cadence中,能否在AC analysis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做?

2. 还有一个困惑,是关于Vsin的
在Hspice中,正弦波输入可以这么写: Vin 1 0 AC 1 sin(1 0.01 1K)
但在Cadence中,有若干个参数,DC voltage, offset voltage, AC magnitude, amplitude
这两者之间是怎么对应的啊?
比如AC 1 代表DC voltage, 那后面sin括号里的两个电压对应Cadence里面哪个值啊? offset voltage+AC magnitude?

感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可以把语句加到网表中

楼主:
谢楼上,不过如何能在Cadence图形界面中sweep呢?

网友A:
spectre我也不知道,可以用corners,有点麻烦。
edloD可以,在variable里也可以设置sweep,可以实现双变量

不过建议自己写语句加到网表中。
写在文本上,然后setup-->simulation files, 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我也不知道,可以用corners,有点麻烦。
edloD可以,在variable里也可以设置sweep,可以实现双变量

不过建议自己写语句加到网表中。
写在文本上,然后setup-->simulation files, include

好的,谢谢了
PS: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用Spectre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我也不知道,可以用corners,有点麻烦。
edloD可以,在variable里也可以设置sweep,可以实现双变量

不过建议自己写语句加到网表中。
写在文本上,然后setup-->simulation files, include

双变量sweep我倒是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在AC下扫描频率同时在扫描别的参数。
莫非是这样,在这个语句中,.AC dec 10 1k 1g sweep width 1U 50U 1U
把Vsin输入信号源的frequency和一个MOS管的width都设成变量,例如freq和w,然后在Parameter analysis中实现双sweep?不知道这样是否等价于上述Hspice语句?

网友(2010-04-19):
cadence可以实现双(多)变量扫描的
tools->parametric analysic...->setup->add new variable to 。。。

网友:
1. 在AC analysis中,可以选择sweep frequency或者其它design parameter,但两者不能同时sweep,而在Hspice中,有下面这个语句:
.AC dec 10 1k 1g sweep width 1U 50U 1U
这个语句可以实现,例如对某管子宽度扫描,而且针对每一个宽度,做一个频率的sweep,请教一下高手,在Cadence中,能否在AC analysis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做?

2. 还有一个困惑,是关于Vsin的
在Hspice中,正弦波输入可以这么写: Vin 1 0 AC 1 sin(1 0.01 1K)
但在Cadence中,有若干个参数,DC voltage, offset voltage, AC magnitude, amplitude
这两者之间是怎么对应的啊?
比如AC 1 代表DC voltage, 那后面sin括号里的两个电压对应Cadence里面哪个值啊? offset voltage+AC magnitude?

第一个可以在AC中sweep吧,或者使用parameter sweep进行。
第二个在vsin中 AC 中设置 AC电压,DC 为DC电压 amp是瞬态 magnitude!

网友(2010-06-03):
thank for discussion , pls upload if u have good tutorial for simulation of Op amp.Thanks again!

网友(2017-11-10):
木听明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