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仿真 measure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15):
用hspice measure 命令测脉冲rise time得出结果为12.2ns,但通过信号波形测到的rise time为11.4ns,两者相差不少,轻微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种差别?是因为仿真精度不够吗?波形是通过相邻仿真点连线组成,而measure命令只能取到仿真点的值?

网友:
恩,很可能是这样的
另外你观察一下你的波形在上升跳变时有无剧烈的下跳和过冲

网友:
可以提高spice仿真精度试一下,如改变模拟器的内部仿真步长

网友:
测量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人测,机器的测量精度一般来说比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