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erl语法

楼主(2009-06-15):
请问
($a,$b)=split(/[ ,  ]/,$str,2);

怎么分析的啊?

网友:
用【】中字符,即","去分割$str, 最多分2部分,其余忽略,赋值给$a,$b

楼主:
麻烦能解释再清楚一些吗?
哪个[ ,  ]里除了逗号,什么也没有啊?

网友:
所以就是用“,”作为分隔符啊。

网友A:
哪个[ ,  ]里除了逗号,什么也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 ,  ]里除了逗号,什么也没有啊?

所以就是用这个“,”作为分隔符去分割 $str中的内容。

网友:
所以就是用这个“,”作为分隔符去分割 $str中的内容。

网友B:
代码有点用于,用“,”就行了,没必要放到方括号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有点用于,用“,”就行了,没必要放到方括号里

确实没有必要,这是一种多此一举的写法。
不过并不违反perl的语法。

网友(2009-08-06):
呵呵,太有意思了,以前写了个东西现在又要重写,都忘了怎么写的了,,,

网友:
逗号或空格析取字段,取第一个赋于a,取第二个赋于b,

网友(2009-12-10):
It uses ',' or ' ' to split the $str.

网友:
[]里是或的意思,只取其一,加上//做匹配……写法有点复杂……

网友(2010-01-23):
用【】中字符,即","去分割$str, 最多分2部分,其余忽略,赋值给$a,$b

引用 网友C:

同意,你可以查询一下perl cookbook,关于split函数的,它最多有3个输入参数,
第一个是/pattern/模式匹配相关的,也就是你用来分隔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可以任意设置,在你这个例子里面是逗号。第二个参数是你要split的对象。第三个是你要分隔成多少部分的一个上限。

网友(2010-03-03):
($a,$b)=split(/[ ,  ]/,$str,2);
把$str再第一个,处分开,前一段赋给$a,后一段赋给$b

网友:
这个和没有[]的效果是一样的,自己try

网友:
ou wo dong le

网友(2010-06-05):
括号表示字符集 这里字符集中就一个逗号。括号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