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spice 的问题

楼主(2009-06-15):
spice 中是如何仿真运放的动态输出范围的吗?

网友:
进行DC SWEEP仿真

网友:
直流sweep, 线型的范围就是了。

楼主:
有一种方法是输入一个小信号然后进行FFT分析,观察THD,定义THD=1%时的输出大小为最大输出范围,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另外跟输入信号的频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帮顶一下,哪位大侠给个答复?

网友(2009-08-02):
另外allen的书上讲的很清楚。..建议参考。..

网友:
hspice仿真规范,里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
动态时是不是要考虑摆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