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开关电源

楼主(2009-06-15):
最简单的开关电源!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很好的东西 ,不过我想问一下仿真时变压器怎么弄?pspice等仿真软件上只有一级的耦合变压器,可以串联吗?

网友:
Q1會承受極大的電壓應力,元件選用時須注意!!

网友:
效率应该没有那么高

网友:
有没有数字方式实现的电源呢

网友:
这样搞,做IC的不得饿死?

网友(2009-10-29):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RCC电源了吧?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2009-12-04):
学习了,电源简单和复杂要看用在哪里。做玩具,简单,安全,耐用就OK了!

网友:
没有任何保护的RCC。。。

网友(2014-02-12):
自己震荡

网友(2014-03-28):
还可以再简单吧

网友:
又没有系统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