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ntinuous sample times not allowed!!

楼主(2009-06-15):
用FDATOOL设计了一个滤波器,导入到SIMULINK 中运行出现这样的问题,摸索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弄错了。。请教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09-08-13):
你给的连续信号,不能用数字滤波器。

网友(2012-05-21):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改,是不是要变成模拟滤波器?或者先用一个模数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