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元件作用

楼主(2009-06-15):
红色电线是供电输出,图中的元件里为什么要穿插过线圈?

网友:
是电流取样or脉冲取样?

网友:
图呢?

看不到图

网友:
我認為是EMI方面的抗制策略,可以朝這方面去思考!!

网友:
过流保护,不知对不对

网友:
好像是屏蔽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变压器的屏蔽层的引出线 做EMI的 接地

网友:
电流互感器?如果电流是直流,那就不是

网友:
看照片,就是个电流互感器,不是屏蔽层引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