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92中CAN模块通信的问题!!急!

楼主(2009-06-15):
小弟在调LPC2292CAN模块时,遇到下面几个难题,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解答下:
下面是小弟写的程序。
问题1 :为什么我用CAN-USB连接到PC上用ZLGCANTest检查2292的自发自收的情况时,ZLGCANTest上没有任何数据出现,小弟多次修改了2292 中CAN的波特率,也对ZLGCANTEST的参数进行了设置,但软件上始终没有数据出现,用示波器测板子上的波形时,一切正常,波特率也对,但PC上就是收不到!!板子与CAN-USB连接方式是 DB9 中2脚—CAN_H,,7脚—CAN_L,,也加了120欧的终端电阻,同时用示波器测量连接USB-CAN端DB9中2脚,7脚的波形也是正常的。
问题2 ,我编译下面的程序时出现如下的警告:
can.c(44): warning:  #191-D: type qualifier is meaningless on cast type”,
警告是针对“CANMOD(CAN1).Bits.RM_BIT=1;”这一类语句的,,
该语句的定义也是直接从资料上抄来的,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define  CANMOD(CanNum)  (*((volatile P_uCANMod)(CANMOD_BADR+CanNum* CAN_OFFSET_ADR)))”。。不知道各位同仁是否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希望能够给与我解答,谢谢!!!

#include "LPC22XX.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custom.h"
#include "canreg.h"
#include "includecan.h"

void PinSet(unsigned char n)
{
switch(n)
  {
   case  1:
      PINSEL1&=(~(0x03<<18));
   PINSEL1|=(0x01<<18);
   break;
   case  2:
      PINSEL1&=(~(0x3c<<12));
   PINSEL1|=(0x14<<12);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etbaud()
{
C1BTR=BPS_1000K;
}

void SetWarm()
{
C1EWL=0x60;
}

main()
{
PinSet(1);
//C1MOD=C1MOD|(0x01);
//C1MOD=C1MOD|(0x04);
CANMOD(CAN1).Bits.RM_BIT=1;
CANMOD(CAN1).Bits.STM_BIT=1;
CANMOD(CAN1).Bits.RPM_BIT=1;
CANMOD(CAN1).Bits.TPM_BIT=1;
//Setbaud();
CANBTR(CAN1).Bits.BRP_BIT=0x003;
CANBTR(CAN1).Bits.SJW_BIT=3;
CANBTR(CAN1).Bits.TSEG1_BIT=8;
CANBTR(CAN1).Bits.TSEG2_BIT=1;
CANBTR(CAN1).Bits.SAM_BIT=0;
//C1BTR=0x0027c001;;
CANEWL(CAN1).Bits.EWL_BIT=0x60;
//SetWarm();
C1IER=0x00;
//C1MOD=(C1MOD&0xFE);
C1TFI1=(0<<31)|(0<<30)|(8<<16)|(0x00);
C1TID1=0xaa;
C1TDA1=0x55555555;
C1TDB1=0x55555555;

CANMOD(CAN1).Bits.RM_BIT=0;

while(1)
{
//unsigned int i;
//C1TFI1=0x00000000;
//C1CMR=(1<<5)|1;
// C1CMR=C1CMR|(1<<5)|(1<<4);.
//CANCMR(CAN1).Bits.TR_BIT=1;

CANCMR(CAN1).Bits.STB1_BIT=1;
CANCMR(CAN1).Bits.SRR_BIT=1;
// i=0;
//while(i++);
//i=0;
//while(i++);

}

}

网友(2010-01-08):
在 Keil 的Option 里的 C/C++中的 Misc Control 处 填入 -O1 -g -W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