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性能仿真

楼主(2009-06-15):
我用cadence做了一个ADC。现在要仿真一下他的静态、动态性能。
如:DNL,INL,SNR, SNDR, SFDR等指标
看了论坛里面大家的讨论,一般用matlab或verilog-A
我不会matlab,也不会verilog-A,一定要去学吗?
用cadence的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能直接仿真吗。
有知道的兄弟,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虽然没有亲自做过,但是看别人都是用matlab或verilog-a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就是想有没有简单,方便的方法,我不要求很精确的仿真。时间有限。
也看过别人就用cadence仿真。

网友:
matlab吧,周围的人这么做的

网友A:
1.用calculator把你的数字比特输出按不同权重做和,得到重建信号
2.对重建信号做dft,再做spectralPower,注意跑了多少点就做多少点的dft。最好是64,128,。。。但是cadence里跑一个tran很花时间,尤其是跑高精度的tran,所以你要在精度和仿真时间上做权衡
3.重建信号和延时的输入信号做差,你的tb上要有两个信号源,其中s1进adc,s2接电阻到地。s2是s1的延时版本,s1进adc后延时多少时间才输出,s2也同样延时多少时间
4.对差信号做sample得到每个采样点的量化误差,注意sample的起始时间是s1的延时时间
5.把4中得到的信号除以LSB,做abs,再做average,得到用LSB表示的平均量化误差。你可以用这个误差估计adc的性能,当然这个误差一定要小于0,5LSB
6.以上步骤中提到的函数在cadence里的calculator里都有,你去找找吧。不同版本的cadence对dft的定义似乎有差别,你可以试试
终了时间=起始时间+63*时钟周期,终了时间=起始时间+64*时钟周期,结果会有不同。

至于INL和DNL,还有ENOB,我还没想出来,不过估计是用锯齿波做输入,再把输出重建为阶梯波形,当然要在时序上对齐
嘻嘻,先把期末考试应付过去,暑假里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calculator把你的数字比特输出按不同权重做和,得到重建信号
2.对重建信号做dft,再做spectralPower,注意跑了多少点就做多少点的dft。最好是64,128,。。。但是cadence里跑一个tran很花时间,尤其是跑高精度的 ...

太谢谢你了!
我回去试试。

网友: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2011-07-21):
这都好难啊

网友(2014-02-27):
dmzlab 你好,我是在校研究生,现在想做关于ADC的静态参数或动态参数的仿真分析,但是没有一点突破口,不知道怎么做,还请你给指点下,非常感谢。QQ283305204,email:loongdemeng@163.com.

网友(2014-07-03):
感謝分享~ 正要學習中

网友(2014-11-18):
用码密度法

网友(2016-07-28):
请教4bit flash adc的DNL如何用Cadence直接仿真得到?也就是testbench如何搭建比较合适?另外ahdlLib库中的adc_dnl_8bit不知道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B:
请教如何仿真adc的DNL,也就是testbench如何搭建比较合适,还有就是该加什么类型的输入信号?
另外请教ahdlLib中的adc_dnl_8bit具体怎么使用?

网友(2018-11-19):
回复 网友A:

   mark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仿真adc的DNL,也就是testbench如何搭建比较合适,还有就是该加什么类型的输入信号?
另外请教ahdl ...

请教您用adc_8bit_dnl接在理想ADC后,得到的结果还需要做什么处理吗?感谢~

网友:
学习一下,最后被这个仿真结果搞的头大

网友:
我是用ocean跑的,跑每个lsb的DC,然后处理对比。SNR就是信号给个sin,输出的结果sample处理,再做fft.

网友(2023-03-21):
virtuoso 就可以仿真为什么要用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