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不收敛问题

楼主(2009-06-15):
各位大侠,小弟被一个问题困扰几天了,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小弟现在仿真一个电源芯片,内部含rc振荡器,直接给电源电压,电路不工作,需要慢慢把电压从一个较小的值升到vdd上去,才可以正常工作。也就是说,仿真瞬态的时候没问题,可以给缓慢上升的电压,但是问题是现在需要仿真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关系,输入电压与输出电流在不同温度下的关系等等很多参数。直接把vdd给一个定值5V或3.3V的话,没办法做直流扫描,振荡器根本不工作,大家帮帮我想想办法,看能怎么给输入激励才可以让电路在直流扫描下能仿真!
   问题描述完了,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有!

网友:
清早起床就吃早餐

不少习惯早起的人,在清早五六点钟起床后就马上进食早餐,认为这样能及时补充身体所需,也利于身体吸收。但事实上,早餐吃得太早,不但对健康无益,还可能误伤肠胃。人体艺术健康的保健专家指出,人在夜间的睡眠过程中,身体大部分器官都得到了休息,但消化器官因为需要消化吸收晚餐食物,通常到凌晨才真正进入休息状态,如果早餐吃得过早,就会影响胃肠道的休息,长此以往将有损胃肠功能。

网友(2009-07-17):
一般不收敛,初始值、步距、迭代次数

网友:
用瞬态。tran仿真

网友(2009-08-22):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被一个问题困扰几天了,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小弟现在仿真一个电源芯片,内部含rc振荡器,直接给电源电压,电路不工作,需要慢慢把电压从一个较小的值升到vdd上去,才可以正常工作。也就是说, ...

尝试设置一个可以估计的初始值看看行不行

网友:
很复杂的问题
  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2021-10-04):
尝试设置一个可以估计的初始值,,

网友(2025-09-02):
瞬态也可以设置温度脉冲,包括你想要的过流(用ipwl)、过压(vpwl)都可以设置成一个脉冲,然后对比在输入变化时输出的响应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