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体效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5):
比如nmos管,体效应产生的原因是衬底电压低于源极电压,那么在实际电路中是否可以把mos管衬底和源极连以来,消除体效应?谢谢

网友A:
这样许多管子需要单独做井,面积会比较大

网友:
衬底和源极连接可以很大程度上消除体效应,但寄生电容会变大,而且体效应也不仅仅跟这有关,还跟一些其它的高阶效应有关,你看看BSIM的说明书里关于阈值电压的公式就知道了。Allen的教材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版第二版的149~150页有关于衬底接法不同的说明!

网友B:
工艺上不可实现

网友:
nmos衬底是P井 只有接相同的地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nmos管,体效应产生的原因是衬底电压低于源极电压,那么在实际电路中是否可以把mos管衬底和源极连以来,消除体效应?谢谢

除非在P WELL 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许多管子需要单独做井,面积会比较大

为什么源与衬底相连的管子要单独做井?

楼主:
那如果是像tsmc.18 rf工艺,对于deep n-well nmos管,可以把源衬底短接减小体效应吧?

网友:
it depends on technology and layout style you use.  If you use guard rings and dual-well technology, most likely the backgate and the power rail are not connected directl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艺上不可实现

多阱工艺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对的,

现在有很多bulk driven 设计的研究,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search一下

网友:
双井就可以啦

网友(2010-12-05):
可以相连但是会产生寄生电阻

网友(2021-06-30):
在单阱工艺中,PMOS衬底和源端连接,那NMOS该如何消除衬偏效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