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loorplan时怎么定ring和strape的宽度

楼主(2009-06-15):
rt。

牛人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帖也太乱了吧?沙都上了。
ring宽度跟macro power相关,arm的ring就比ram的宽,跟面积也有关系,越大,越宽

网友(2009-08-16):
别忘记预估电流

网友:
core ring 还是block ring?
around core的power ring,根据你的core-to-io的距离,以及你所用工艺下top metal的最大宽度来预估。一般采用接近最大宽度的高层metal 做ring;
power stripe用比ring小一点的宽度或者最大宽度的二分之一,这要根据你的stripe 密度来定。
用power analysis分析一下你的P/G 网络的IR_drop,再做相应的调整了。

block ring 满足block上的电流密度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