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我在论坛下载的LAKER AMS V6.1出问题。

楼主(2009-06-15):
请问高人:
       我在论坛上下载的LAKER AMS V6.1安装后,按照要求将破解文件考到bin目录下,
       可是一旦运行,CPU就满了,然后系统就一直停在那里。
       进程管理器显示破解文件(HDSShell.exe)占用了CPU所有时间。
       请问哪位前辈用过这个软件,烦请指教一二。
       先谢过了!

楼主:
哎,半个月了也没人理我啊!

网友:
高手来了,里面有个安装说明,一步一步来就行了,要不就是你机器的问题,什么时候我去你寝室帮你搞一下。

网友(2010-02-27):
应该可以运行的

网友(2010-06-24):
没有安装说明的,我的是运行hdsshell.exe是没有找到tk84.dll。请问是怎么回事?高手请指教。

网友:
还是需要装什么控件

楼主(2011-03-09):
呵呵,时隔这么久,我又回来了,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连用户名都不可以用中文。。。

网友:
运行了,应该怎么用啊?为什么不能建项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