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个异步时钟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9-06-16):
三个时钟都是异步的,要求无毛刺互相切换。
两个时钟的我会,这个就不知道了。请教各位大虾。谢过了!

网友:
是3个时钟本身切换,而不是3个时钟域的信息切换,是吗?

楼主(2009-08-24):
谢谢各位了^_^

已经解决了^_^用了个FSM

网友(2011-03-09):
怎么解决的啊?楼主分享一下晒

网友:
建议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2012-08-09):
楼主分享一下吧,我在这里搜了一篇论文是关于时钟切换的,但是没有什么FSM,但是我的代码里有FSM,希望楼主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FPGA内部的两个BUFGMUX,具有消除毛刺的作用,很好用哦

网友:
只要遵循思路:当其他clock的输出都处在0(或1)状态的时候,再切换到目标clock就可以了。
完全可以自己设计的

网友:
最笨的办法是分别做Gating再“或”一下。。。

网友:
楼主不分享,但我有个方法可以和大家分享,就是常用的门控时钟电路,AND门,另外在gating logic与and门之间添加一个D触发器,需要注意的是,有CLOCK 至AND门一端的延时需要低于由CLOCK 经AND门至AND门另一端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