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C有效位数ENOB的问题

楼主(2009-06-16):
请问一个10bit的ADC,如果它的最大DNL为 0.8LSB,它的有效位有可能达到 9.5bit 吗?如果这样算:10-0.8=9.2,那么最高也只能达到9.2bit。很多论文上ENOB都是做FFT分析后得到的,不知道ENOB跟DNL有没有一定的关系?请指教。。

网友:
DNL 不等于ENOB
而且看DNL 是怎么测的
DNL 更接近于spur 或者noise

网友:
本人不敢苟同楼主的算法,请楼主仔细阅读Allen第十章的相关内容

网友(2010-09-15):
还是没能明白有效位的定义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吧,DNL是微分非线性,是量化台阶差值最大的减去一
这个要看你的ADC架构了。有效位数主要是看信噪比的
ENOB=(SNR-6.72)/6.02
貌似是,一起做pipeline 是这么算法的

网友:
举个特例:
A: DNL一直很差,从0到最大DNL没一个好的
B: DNL其它都很好,只有一个很差的

这两种标识起来DNL max可能一样的
但是谐波干扰就不一样了,第二个谐波干扰小很多。ENOB根据SNR/SNDR算出来的,也会不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要看SNR,最关键的还是你的nsd怎么样

网友:
直接看sn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