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如何一次仿真跑完所有工艺角?

楼主(2009-06-16):
如题(cadence下的HSPICE或者单机版的hspice),谢谢!

网友A:
.alter
.dellib
.lib ' ******* ' ss

.alter
.dellib
.lib ' ***** ' ff

网友:
楼上的广告真讨厌,
挡住楼上朋友发的帖子了。

网友:
.alter 语句 是更换条件 再跑一次,
.delib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二楼说的方法,呵呵。

网友(2009-08-03):
引用 网友A:
.alter
.dellib
.lib ' ******* ' ss

.alter
.dellib
.lib ' ***** ' ff

就是这个方法了

网友:
牛。...获益很多啊。.

网友(2010-09-14):
大家都不用cadence的corner工具么?

网友:
用脚本来做,synopsys网站上有例子

网友: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2010-11-24):
你好 想问下用hapice的不同工艺角仿真能用脚本文件跑完,.alter .dellib .lib但是hspice记录的好像是最后一次仿真的数据,前面的数据没的?是我脚本有误吗?

网友(2011-01-09):
.alter指令可以试下你的想法!具体参考handbook!

网友:
在具体点好吗

网友:
我不確定

.delib

command card 是否絕對必要

印象中我都直接加上新的 library definition
就 OK 了

.alter
.lib '...' MOS_typical

.alter
.lib '...' MOS_SS

.alter
.lib '...' MOS_FF

网友(2011-04-11):
.dellib
是不是清楚刚刚用过的lib的意思?

字面理解的,不好意思

网友:
额,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2011-05-26):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2-07-28):
是的 就是这样子
star spice手册都有的~~

网友(2013-10-31):
非常感謝
又學到一招

网友(2014-07-25):
liyong  alter 语句

网友(2015-05-20):
不是说写脚本吗

网友(2021-05-01):
谢谢大家,学习到了

网友(2021-09-07):
引用 网友A:
.alter
.dellib
.lib ' ******* ' ss

备注一下在 .end 前面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