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INL,DNL的问题

楼主(2009-06-16):
我是采用正弦波采样数据的方法仿真的。很慢,1024个点用了4天4夜。读出的数据用matlab分析有将近500个失码,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请问在仿真阶段用斜坡信号和正弦波信号哪个方法更好写。考虑弄4096个点,但是估计的半个月。想先找出问题再继续仿真。请问哪位大牛可以给我一点指导呢。本人将十分感激

网友:
用正弦波的是码密度测试方法,需要的样本很大,你的是几位的ADC?高于8位的基本不可能仿真。建议用斜波输入。

网友: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
推荐用支持并行计算的spectre, 叫做APS, 可以支持多核, 这样就快多了.

网友(2010-04-13):
你四天能仿真出来已经不错了

网友A(2013-08-14):
确实,能仿出来就不错了~~~一般的计算机,四天四夜仿内存都不够用~~~用斜线仿看误码好

网友(2018-12-1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我用斜波测时间必须达到十倍以上 ,0.1lsb精度吗?如果我测得的数据很少会怎么样

网友B(2020-01-20):
引用 网友A:
确实,能仿出来就不错了~~~一般的计算机,四天四夜仿内存都不够用~~~用斜线仿看误码好 ...

请问一下,具体用斜线看误码的详细步骤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具体用斜线看误码的详细步骤是怎么样的?谢谢

老哥 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