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6-16):
如何用VERILOG代码编写一段程序
判断两个脉冲的高电平的长短?

网友:
用一个比这两个脉冲频率高的时钟去采集这两个脉冲的上下沿,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做一个计数,时钟长度乘以计数数值就是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网友: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样的例子很多

网友:
用频域分析方法,
高频能量较多的是长脉冲,反之是短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