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侠给指点一下用bios设置的UART程序怎么进不了中断?

楼主(2009-06-16):
我买的开发板,在上面做DM642做UART串口通信实验。它是由一个外围芯片TL16C752B提供两个中断请求信号INTA、INTB分别用于通道A和B申请TMS320DM642的中断。在DM642中,INTA和INTB相与,复用DM642的INT5.
如果我用dsp/bios设置的HWI,
选择的是HWI_INT5,选择External_Pin_5作为interrupt soure
function为:UART_isr
Use Dispatcher选为true
void main()
{
    /*Initialise CSL,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EMIFA的初始化,将CE0设为SDRAM空间,CE1设为异步空间
         注,DM642支持的是EMIFA,而非EMIF*/
        EMIFA_config(&Seeddm642ConfigA);
       /* Open UART */
      SEEDuartHandleA = SEEDDM642_UART_open(SEEDDM642_UARTA,
                                                                              SEEDDM642_UART_BAUD9600,
                                                                              &UartConfig);

        IRQ_reset(IRQ_EVT_EXTINT5);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5);
}

void Uart_isr()
{
        if(IRQ_test(IRQ_EVT_EXTINT5))
       buffer = SEEDDM642_UART_getChar(SEEDuartHandleA);
        SEEDDM642_UART_putChar(SEEDuartHandleA, (buffer & 0xff));

}
不知为什么进不了中断,请各位大哥大姐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全局中断打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