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如何仿真MOS管的Cgs、Cds、Rg、Rds

楼主(2009-06-16):
ADS如何仿真MOS管的Cgs、Cds、Rg、Rds

网友:
用ADS我不知道,但用HSPICE很好办

网友:
进行其它仿真时加上op仿真分析,保存仿真数据,在仿真波形窗口打开tool---Browser后可以看到opbegin或opend文件夹,打开后里边有各个管子仿真时的参数,有cgs、cgd、gm、gmb等等,可以看到

网友:
仿真器选hspice,不知道用specetre能否出来,没试过,应该也可以,记着仿真时要保存数据。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网友(2010-01-19):
需要按模型的需求设置
抑或自己建立模型

网友(2012-04-27):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直接用Hspice 这个仿真工具还是cadence里面带的HSPICE啊?

网友(2015-09-02):
到底该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