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类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06-16):
以前好像有个哥们发过类似的帖子了,又被版主删掉了,没办法只好再发帖问了。
想问下,一个R2R输入输出的放大器(电源电压为5V),当我将差分输入端连在一起加上一个DC电压,进行直流扫描这个DC电压的过程中,发现AB类输出端的共模电平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当输入DC电压较低的时候,输出端的共模电平很高(约为4.8V),当输入DC电压升高后,输出端的共模电平又会变得很低(200mv左右),也就是说,随着输入共模电平的变化,输出共模电平也在变,并且变的很大,不知道这对电路有没有影响?

楼主:
唉,在线等!

网友:
这不是共模在变吧
你把输入正负short之后,送的本来就只有共模信号了
再接成闭环反馈形式
计算一下电压传递函数,输出点电压肯定会反方向走啊

楼主:
nesta,你说的前半部分没有问题,如果我把输入正负short到一个DC电压上后,希望输出端的电平能够比较稳定(最好=VDD/2),要不然如果我把这个运放当作放大器使用时,输出级的共模电平很低或者很高,下一级是无法接受的啊!
至于你说的后半句话,我就不是很明白了,希望你能说的更明白些。
其实我倒是有种想法:输出共模电平由运放构成的反馈电路来定,不知道这个想法现实不现实?

网友:
你的放大器是开环还是闭环工作?
要是开环,就可能是共模反馈的问题
要是闭环,自己算一下闭环传递函数,就应该是我说的情况了吧

网友: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