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x时输出0?

楼主(2009-06-16):
求助各位大侠,

16位reg型变量a,b;
reg [15:0] a;
reg [15:0] b;

verilog代码, 如何通过简单 “位操作” 实现下面功能?
a[n]     b[n]
0          0
1           1
x           0

对于a的每一位,当为0时, b的相应位输出0;
                    当为1时,                  输出1;
                     当为x时,                 输出0。

楼主:
由于
x | 0   = x
x&1   = x

简单的位操作  看来无法实现,  大家有什么其他办法?

网友:
???
a的0、1都指定了,x状态如何理解呢?

网友:
可以采用条件判断,当a[n]=1时,b[n]=1,否则b[n]=0。包括a为高阻态时,b也为0。
代码自己写。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下面的写法

if (a[n] === 1'b1)
          b[n]=1'b1;
else
          b[n]=1'b0;

网友(2009-07-31):
把x变成0...you probably canot synthesize this design...

网友:
直接指定为0就可以了.不过写出来和电路做出来还是有区别的,建议去看看管级电路的实现手段

网友:
why do you want this??

suggestions:
1) always @(*) begin
if(a[0] === 1'bx) begin
a[0] = 1'b0;
end else begin
  b[0] = a[0];
end
end
2) run simulations in 2 states then.

网友: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

怎么样多赚信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