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c8245的SDRAM测试

楼主(2009-06-17):
系统采用mpc8245+单片MT48LC8M32B2,采用单片sdram不是mpc8245手册的推荐方法,但是硬件已经做好了,没办法改了。
现在的问题是:
用visionclick通过jtag连接mpc8245正确,通过jtag口对sdram读写也正确。
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上,也没问题。就是不能运行程序,一条指令也不能运行。
奇怪的是重新加电,则有可能能正常运行程序,一切正常。10次加电有1次是正常的。
我把mpc8245上电的配置都检查了,也把复位时间加长了很多,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关注,刚开始搞POWERPC,也用了SDRAM,用了4片,最近要开始调试

网友:
1.一种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有和硬件工程师量过时序吗?我认为这个事情是需要去做的。
2. 一种可能是启动代码不正确。比如你的程序中SDRAM控制器的配置不正确。建议单步试试看。
3.......

个人认为,用一颗SDRAM还是多颗SDRAM,都不会是问题,而且也很好处理。

网友:
只能上示波器 对着手册看看波形了

网友:
通过示波器吧,看看波形对不对。延迟上可以考虑看看。

网友:
It seems that the MMC does not work properly.  Maybe your MMC settings have some problems if your other code can be carried out without errors through JTAG.

网友(2009-12-02):
看看BR/OR和PSDMR配置是否正常,单步跟一下。

网友(2010-03-23):
看看时序了...或者硬件有没有接错?SDRAM还特别麻烦,用逻辑分析仪还不好搞。

网友:
建议先确认硬件有无问题,例如芯片的上电顺序、压差、SDRAM的读写时序是否正确,各种上下拉配置是否正确。也可以将内存频率降低一些试试看。

网友(2010-05-14):
用示波器 对着手册看看波形了

网友:
我用2片SDRAM组成32位数据也不行。是不是8245实际上只能用4片组成64位的数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