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在SOC中可以马上知道改动了哪几层吗?

楼主(2009-06-17):
因为我们是做metal fix版本,想只用1,2,3,但每次SOC都改动了metal4,用了下面两个command也没用,而且每次要在calibre 中做了compare才知道改动了哪几层,有办法在SOC中看出改动的层次吗?

(1)ecoDesign -postMask -noecoroute
ecoRoute -modifyOnlyLayer 1:3

(2) editSelect -layer M4
dbSet [dbGet selectes].status fixed
ecoDesign -postMask -modifyOnlyLayer 1:3

网友(2014-05-23):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editSelect -layer M4
tf里面定义的是M4 不是METAL4?

网友:
少量的改 不如手改, addwire手拉,

calibre lvl最保险了, edi不清楚怎么diff layer chan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