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buffer的问题

楼主(2009-06-17):
各位牛人,达人,小硕在这问个问题:
我现在需要输出驱动50欧姆的电阻,10pf电容. 输出缓冲级如果使用MOS工艺的话是不是很难实现(因为肯定要求输出电阻比叫低才能驱动)?
使用class AB+带误差放大器的电压负反馈是否可行(感觉稳定性和交叉失真这些很难搞定啊)?
如果有这放面的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牛人,达人,小硕在这问个问题:
我现在需要输出驱动50欧姆的电阻,10pf电容. 输出缓冲级如果使用MOS工艺的话是不是很难实现(因为肯定要求输出电阻比叫低才能驱动)?
使用class AB+带误差放大器的电压负反馈是否可行 ...

多少带宽,多大摆幅,几~十几MHz还是可以实现THD  60dB+的吧

网友:
是啊,描述再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