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c_ultra综合出来的网表和RTL做formality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09-06-17):
请教各位大侠:对dc_ultra综合出来的网表和RTL做formality要注意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和设置的地方?

网友:
If your design is not so critical, do not try sequential input inverse or timing re-design for logic synthesis.
It is hard for LEC and gate level debugging.

网友(2011-12-01):
好像是需要一个SVF文件!

网友:
一般可以加载一个 svf文件,standard verification format

set_svf  XXX.svf   否则formal很难过的

网友:
我一直有个想法。如果DC综合出来的东西Formality都不能保证一定过。那synopsys怎么卖tool呢。。
如果用conformal 不过,到还情有可原。

网友:
rtl vs gate确实需要很多的debug,后端的人不一定搞的定的, 要前端都要看下,

不同厂商的就更离谱了,比如dc综合的让formality过的可能性大大于让lec过,
rc综合的让lec过的可能性大大于formality,

gate vs gate 就简单了, 啥工具都一样

网友(2014-01-09):
DC Ultra license error

网友(2018-07-09):
回复 网友A:

几年过去了,不知道层主这个想法明朗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