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nopsys DC安装

楼主(2009-06-17):
用EFA LicGen生成了synopsys.dat,接着用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时出现下面的提示,无法得到SECRET DATA

楼主:
附图,求大侠相助

网友:
你用licgen的时候两个都要选custom然后输入hid的。。,还不行的话,你把下面这个synopsys.src文件用我的覆盖下再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应该就是Licgen的毛病了吧,用我的这个试试看,我装DC2007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9-12-09):
好东西啊  非常感谢啊   真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