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17):
用IP core生成一个深度为64的fifo,调用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用的器件是spartan 3E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ge_fifo' with type 'testfifo'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testfifo'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spartan3e'.

网友:
Symbol 'testfifo'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spartan3e'.
应该是你用的netlist无法放在
Spartan 3e
有些primitive 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