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H编译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7):
最近在做一个BCH编译码器,用于Nand Flash的那种。
有一点不明白:如果Flash每个Page大小为(2k+64)Bytes,可不可以利用本原BCH码(2^13-1,2^13-13*8-1,2*8+1)(即(8191,8087,17))的缩短码(4200,4096,16)来分批次实现编译码。也就是利用类似以前(512+16)Bytes/Page的Flash ECC,每次处理(2k+64)Bytes中的1/4,编码和译码时分4次实现一个page的编译码,数据还在每个page中的数据区,校验位在Spare区?
换个角度说,对于(2k+64)Bytes大小的Page,是整个Page作为一个Codeword来实现好呢,还是分成几个较短的嘛来实现较好?
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发点BCH资料

大点BCH资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Small Area Parallel Chien Search Architectures for Long BCH Codes.rar

网友:
块越大则容忍的错误数就越少。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有8192个数据,分成四份,每份有2048个数据,每份能纠8个错误,那么在一个大块内就能容忍32个错误数据,否则就只能容忍8个错误数据。

有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用RS来纠错呢?,难道是出于开销浪费太大的考虑?

网友(2009-08-03):
先看看资料吧。

网友:
先确定你需要的纠错能力

比如你需要在2KB纠8个错,那么可以把2KB作为整体来计算校验位,
也可以每512B纠2个错,把512B作为整体来计算校验位。
看上去分成4个512B以后,每2KB的总纠错能力还是8位,但其实和把2KB作为整体纠错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纠错能力越强,信息位越长,纠错用的时间也越长

网友(2010-04-15):
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可能是我懂的太少

网友(2010-06-24):
看来很多人在整bch

网友(2010-07-27):
回复 网友A:

跟计算复杂度有关,编码可以很快,但是纠错就不行了

网友(2010-08-28):
正学习中
顶一个啦

网友(2011-08-03):
其实因该针对你所用的FLASH芯片来决定你的BCH参数, 比如我选择的芯片要求是512BYTE纠4bit错,所以就是4096bit 纠正4 bit  所以m=13 t=4  因为 2^^13= 8096 (这才大于4096) 纠错码长度为 13*4=52
然后我的芯片每页是2K+64BYTE 所以得划分为四块

网友:
还有就是为什么选择BCH 我只能说他比较适合于码比较长的编码 拿我们习惯用的RS(255,223)来说有效码字为
223bits  但是纠错码需要 255-223 = 32 bit  你看看你FLAHS 芯片有足够的资源放得下这多余的码字吗
你手里应该是有RS的IP核吧,大多数FPAG自带这样的IP核,你想直接用吧,多了解原理比直接调模块要理解得好得多

网友:
顶,我遇到的是page(4K+224)BYTES  ,第一次做方面的工作,请各位高手有没有代码发过来学习学习。在这里先感谢各位了。

  邮箱:jansan77@163.com

网友(2011-12-19):
回复 楼主:

   bch 都有哪几种算法 。。。。。。。

网友(2013-01-28):
非常感谢,有问题再来探讨,有成果再来分享

网友:
可以分成四份,但不是说整个的误码率是8个,而是每个512里,不能多于8个

网友(2014-08-15):
佩服楼上的讲解啊。呵呵

网友(2014-12-16):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这个BCH编解码。难得在eetop看到也有前辈做过,十分激动。   我的疑问就是这个缩短码(4200,k,t)是由(8191,k,t)缩短来的,那我用的生成多项式可以直接用本源的吗?需要注意什么?缩短掉的3991位是直接省掉吗?编码的时候编到4200就可以了吗?实在是很困惑,现在我就实现一个简单(31,16,3)的编码译码,我想做高位并行的。我看到有复旦的  上交 成电的都有学生做过,做的都很好,我很希望能做到他们那种程度,希望大神帮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2016-09-29):
我们10G EPON用的校验算法是(255,239)的,感觉并行算法的实现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网友(2017-08-06):
赞,而且后面的回复也值得关注。
相对其他的算法,BCH需要的bit较少,出于性能以及硬件实现的考虑,码长1kByte也是较好的选择。
但2D Flash越来越烂,那么就需要LDPC码。用概率+迭代重试(Hard decision+Soft decision)的方式,保证较少bit的同时,增加ECC Capa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