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7805使用问题

楼主(2009-06-18):
使用7805和7905将+-12V电压源转化为+-5V电压给运放供电,但是在测试+-12V电压源和7805,7905输出的纹波时,7805,7905不仅没将+-12V电压源的纹波减小,反而近似放大了一倍,请各位大侠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加外围滤波电容,一个电解,一个独石,就OK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输出端肯定要加些滤波电容的。要不然纹波肯定很大了

网友:
to 1

如果不是振荡或外界干扰引起的话,应该是坏了吧。PSRR都是负的,从来都没听过有正的。

网友:
换块芯片试试

网友:
在输入/输出端分别加上个电解,独石电容即可!!

网友:
应该是器件或电路结构的问题,普通电路中一般很少出这类问题

网友(2009-10-15):
7805前级和后级要加滤波电容,最好是一个电解电容再加一个小电容

网友:
12V变到5V,效率才5/12,连一半都不到,多余的功率都被浪费在发热上,干嘛不采用开关电源,节约能源啊

网友(2009-11-23):
要纹波小的话可以加一个伺服

网友:
有些时候讲求的是稳定性,而不是效率。
就像以前公司给银行安装的取款机,不管什么时候,记得都要把机器里的灯打开,不论黑天白天必须一直开着,银行不怕浪费点电,但是怕用户投诉,万一因为灯光暗发生点什么,影响就大了。所以,该浪费的能源必须浪费。
开关电源节约能源,但是浪费Money啊,而且有电磁干扰,有些场合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