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种高速仿真软件的区别

楼主(2009-06-18):
请各位朋友指教,小弟想学习高速电路仿真软件,查了一下网上有好多,像ADS、Hyperlynx、Ansoft的几款,
请问是不是他们的仿真能力是相近的,小弟暂时是想仿真高速数字信号和电源的完整性,进一步要对射频、EMC
进行仿真,学习哪款好呢?还是都要学啊?
多谢各位~~~·

网友:
最重要的是基础知识,软件只是个工具。千万不要舍本逐末了!
说起来软件的话:
新手可以先学Hyperlynx,这个操作简单,容易上手,便于理解基本概念。
接下来可以试试Cadence 的,做得比较系统,功能也很强大。
Ansoft的也很好了,但是用来做个model之类的还可以,操作起来也比较复杂,不要太指望它。不过我觉得日后可能频率太高了,还真得靠这个硬啃!
至于ADS,没有实际用过,不发表评论了。

网友:
你想用这些软件,基础知识最重要,没有哪种软件能直接给出你要的结果。可以先看一些射频的基础,起码S参数要知道。 另外,Hyplnx只是做简单匹配,频率不高可以用用,简单。ADS很大,你说的可能是里面的2.5D电磁仿真momentum,算open boundery的平面电路还是不错的,但你起码要知道弱点在什么地方,calibration 和 de-embedding要会。ansoft是3D的全波仿真,仿任意三维结构,但你用它算平面电路或者宽带问题就不好用了。总之,什么时候你不问这个问题了,也就说明你的基础知识补得差不多了。

网友:
根据经验,不要迷信于仿真

网友:
仿真当然要和实际联系起来啊,要相仿的真,模型当然要越精确越好

网友:
现在基本用的是HFSS和ADS吧~

网友(2010-01-11):
最重要的是基础知识,软件只是个工具。千万不要舍本逐末了!
说起来软件的话:
新手可以先学Hyperlynx,这个操作简单,容易上手,便于理解基本概念。
接下来可以试试Cadence 的,做得比较系统,功能也很强大。
A ...
引用 网友A:

非常赞同!

网友(2010-06-30):
不要过度依赖仿真软件

网友:
大学都丢了好多年,现在还得回去理解S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