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参考资料 附Ultra Editor语法高亮使用方法及所有语法高亮文件

楼主(2009-06-18):
VHDL参考资料 Ultra Editor语法高亮使用见4、5楼

网友:
是书还是什么?能说明清楚些吗?

网友:
Have you ever try to edit VHDL with Ultra Editor?Is the language display normal on you editor?

楼主(2009-10-17):
回复 网友A:

语法高亮功能要自己设置才可以   将附件中的uew文件解压进UE安装目录下的wordfilters文件夹
进入高级——配置——编辑器显示——语法高亮选项卡中将目录指向wordfilters文件夹
附件中有很多你可以自行选择

楼主:
由于Verilog HDL的块一般是以begin和end作为开始和结束的标记,其作用相当于C语言的大括号。在wordfile.txt的对应语言中添加进如下代码即可:
/Open Fold Strings = "begin""case"
/Close Fold Strings = "end""endcase"
这里除了begin和end可以进行折叠外,另外一对case和endcase同样可以完成折叠,同样的方法可以添加你需要的折叠标志。
同样在wordfile.txt中,有控制自动缩进的语法。所谓自动缩进就是指,输入begin回车,下一行自动加一个tab;输入end,下一行自动退回一个tab。你可以自己添加不同的缩进词实现自动缩进。如:
/Indent Strings = "begin""case""fork" "if" "else"
/Unindent Strings = "end""endcase""join" "else"
还可以加入其它一些自定义功能,如函数调用功能,你可以自己摸索。

网友(2011-04-17):
回复 网友B:

    xiexie

网友:
ultra edit 语法折叠对c还挺不错的,但是对vhdl好像不支持,不知道楼主这个支持不,下载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其实就是从ultra edit官网上下的整个语法包啊,我以为是楼主改过的

网友:
用notepad不就行了,支持vhdl和verilog关键字高亮

网友(2013-06-30):
没有信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