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os管子的作用

楼主(2009-06-18):
电路中有一n管宽长比为1/12的,栅极接vdd源极接gnd,漏极接avdd,想知道这管子的作用是什么?这种接法是为了什么?avdd工作时还会加高电压!!!!谢谢各位

楼主:
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多提供点信息吧,最好把电路画上来。

网友:
占个位置

.......楼主辛苦了,顶你.......

网友A:
照你描述的看不是mos电容啊,另外你说的avdd接大电压是怎么回事?具体应用在什么样的电路环境,你最好说清楚点嘛

楼主:
avdd是给eeprom供电端,内部没有电荷泵,因此需要外部加高压擦除..........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电源到地的通路吗?没有任何意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你描述的看不是mos电容啊,另外你说的avdd接大电压是怎么回事?具体应用在什么样的电路环境,你最好说清楚点嘛

MOS电容是将源极和漏极连接到一起吧

网友: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不同的参数器件的工作特性是不一样的

网友:
要得到正确的答案,最好还是画个图,意图胜千言嘛!

网友:
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