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ail-to-rail电路中浮动电流源的实现

楼主(2009-06-18):
图中M27、M28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浮动电流源,它们的电流之和不随共模电压而变,定性地看好像也可以理解,M27、M28的变化趋势是相反的,但这样就认为其电流之和不变未免不妥。希望论坛上的大牛可否给出定量的数学推导。原论文同样附上,是huijsing在94年的经典论文。a compact 3 v power efficient rail to 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y.

网友(2009-12-09):
看到此处对这个浮动电流源也很困惑,不知道楼主解决掉了没,能否解释一下呢

网友(2011-04-18):
还是很困惑啊

网友(2011-05-31):
个人认为浮动电流源的作用是稳定电流源两端的电压差。在小信号分析里面电流源支路上面电流的微小变化能改变电流源两端的电压,但是电压差维持不变。

push-pull 放大器里面就有典型的例子。

网友(2011-08-18):
同样困惑,不知道M19 M20同时升高或者降低电压但是保持压差不变的原理,求高手解释!

网友(2012-02-09):
file:///C:/DOCUME%7E1/KUN%7E1.CHE/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file:///C:/DOCUME%7E1/KUN%7E1.CHE/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楼上诸位有没有注意这句话(P1508)
The supply voltage variations are directly put, by
the gate-source voltage of the output transistors, across the
finite output impedances of the f10ating class-AB transistors。

在这一应用中,作者希望I19+I20不随vdd的升高而变化,但是vdd升高,两个管子源端压差不断增大(across the
finite output impedances of the f10ating class-AB transistors),使得电流不能恒定

加了M27,28后,相当于增加了负反馈,即让Ib3也不再是恒定的电流源,使镜像到M14和M16的电流也增大,尽量使两各输出管的VGS保持不变。

网友(2012-04-07):
fu动电流源  真的很深奥

网友:
论文先看看,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16-07-28):
可以首先考虑没有M27,M28,以及此支路由固定电流源偏置,如此而言,输入共模电压变化时,流经M19,M20的电流会发生变化,导致M25,M26静态电流改变;
加入M27,M28的同时,此支路自偏置(即支路电流由M23,M24,M27M17确定),这样可以确保M27,M28电流之和不会跟随输入共模电压改变,由电流镜,确保M19,M20电流之和也不变化,然后经由两个线性跨导环的关系,使得输出M25,M26静态电流不变。

网友:
另外,我认为M27,M28仅仅用来自偏置支路电流,M19,M20主要用来确定M25,M26稳定静态电流,当然还会有其他一些作用,比如屏蔽交流信号,改善噪声,确保M25,M26栅极压差不变等等吧。

网友(2018-12-10):
不给力啊

网友B(2019-06-05):
Ib8的平方等于I17乘以I27
Ib5的平方等于I28乘以I11
这两个等式由跨导线性原则推导出来的
又因为 I27等于I11
将上面两等式相加得到
Ib8的平方+Ib5的平方=(I27+I28)乘以I11(或者I17)
可以看出  等式的其他项都是常量,因此,I27+I28的值也是一个常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Ib8的平方等于I17乘以I27
Ib5的平方等于I28乘以I11
这两个等式由跨导线性原则推导出来的

另外 上面的跨导线性原则是针对三极管的,其实对MOS管也有类似的结论,只不过不是平方,而是根号,如果宽长比不同 电流下再加上个分母,值就是宽长比。  不影响最终浮动电流源的值为常数这一结论。不知道我这种解释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 上面的跨导线性原则是针对三极管的,其实对MOS管也有类似的结论,只不过不是平方,而是根号,如果宽 ...

前辈您好,这个跨导线性原则具体指什么,那个Ib8平方那儿有点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这个跨导线性原则具体指什么,那个Ib8平方那儿有点看不懂

跨导线性原则是指:如果是三极管的话,一个由多个PN结连成的环,正向PN结流的电流之积等于反向PN结流过电流的乘积,MOS管还要考虑宽长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这个跨导线性原则具体指什么,那个Ib8平方那儿有点看不懂

前辈不敢当,我是只菜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跨导线性原则是指:如果是三极管的话,一个由多个PN结连成的环,正向PN结流的电流之积等于反向PN结流过电 ...

嗯嗯,我也去看了看一些介绍跨导线性原理的文章,主要是用于三极管,以及亚阈值区的mos管,那这里的mos管都在饱和区的话,I-V关系不再是指数了,所以ΣV顺=ΣV逆转换过去也就是Σ√I顺=Σ√I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也去看了看一些介绍跨导线性原理的文章,主要是用于三极管,以及亚阈值区的mos管,那这里的mos管 ...

实际上,还是基于KVL原理,一个环的VGS之和为零,写出每个MOS管的I-Vgs关系就得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还是基于KVL原理,一个环的VGS之和为零,写出每个MOS管的I-Vgs关系就得出了
...

哦哦

网友(2019-07-15):
不大理解

网友D(2020-09-24):
引用 网友A:
可以首先考虑没有M27,M28,以及此支路由固定电流源偏置,如此而言,输入共模电压变化时,流经M19,M20的电 ...

M27的M17的Vgs之和固定但不代表他们的电流确定吧,M17的电流还收到共模电压引起的输入电流变化影响吧,电流镜本质是复制I17的电流到I18,等效而言就是复制I27+I28到M16以保证floating voltage control不变,也就是说floating current source 是想保证I27+I28不变。要想保证又I27+I28=Iin1+Iin2+I17+I11,先假设Iin1+Iin2之和不变(这一结果在huisjing的书里有)那我们就可以研究电路如何保持I17+I18=constant,但我用线性跨导环好像得不出来这个关系。

网友(2021-07-21):
学些,系诶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D:
M27的M17的Vgs之和固定但不代表他们的电流确定吧,M17的电流还收到共模电压引起的输入电流变化影响吧,电 ...

VGS27和VGS17可以拿I来得到,VGS17+VGS27=CONSTAN ; VTH27+sqrt(2*I/k*(W/L)27)+VTH17+sqrt(2*I/k*(W/L)17)= CONSTANT ,WL没变,I肯定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