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C layout需要注意哪些小細節?

楼主(2009-06-18):
我想請教各位,一般在畫RFIC Layout的時候,需要注意哪些細節,可以降低post-layout 模擬結果以及pre-layout模擬結果的差異性?

网友: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
问题太泛,不好回答。

网友A:
Dummy, Spares, Interleaved layout, Cross Finger, Kelvin Connection, Daisy, RF Shield, Possible Patch Matching Arc/Leaf/Line/Spot, Trimming, Selection of Metal Layers......You name it.   Too many top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Dummy, Spares, Interleaved layout, Cross Finger, Kelvin Connection, Daisy, RF Shield, Possible Patch Matching Arc/Leaf/Line/Spot, Trimming, Selection of Metal Layers......You name it.   Too many topic ...

thanks!比较感兴趣Kelvin Connection,能说一说嘛?网上没找到合适的资料

网友A:
简言之,就是保证走线尽可能靠近且长度一致

这里有 TI的文档,里面有图示和说明,这种Layout方式不止用在PCB也用在IC中,可以参考一下

slua366 - PCB Layout Guidelines for Power Controllers.pdf

slua457 Single Cell Impedance Track Printed-Circuit Board Layout Guide.pdf

网友:
谢了,参考一下

网友(2010-01-06):
RFIC LAYOUT的基礎為 ANALOG IC LAYOUT,所以要注意matching, shielding。現在多數的RFIC 設計都使用PDK,元件的部分因為有modeling的問題,不能由設計者自行設計。

网友:
主要取决于库。一般的遵守相关的版图设计原则,没有那么多影响的。比如说模块之间隔离50um还是60um有多大意义呢?多流几次片,掌握个度就OK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楼上说的很多,大多数foundry的PDK中的RF device的layout是不允许你改的,否则LVS是不pass的。如果你实力够强的话,可以自己建模型。

还有一点是,在90nm一下的node中,版图设计对电路影响巨大,而且很多的版图设计经验都不太适用了,包括matching什么的。

网友:
都是以模拟为基础的把,如果模拟的知识用不上的话,那如何画呢?

网友:
好大的命题
哈哈

网友:
对头,一般设计的时候是厂家会给出具体的参数,设计中只需要采用其中的参数进行建模就可以进行仿真和设计了

网友:
确实不懂啊

网友(2010-05-04):
看了一下,那射频的版图一般如何来画?难道所有公司都是采用PDK来做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什麼技巧可以學學
不然都敗在layout

网友(2010-11-21):
知识是相通的吗?

网友:
因为rfic的频率较高,所以在走线时所走线的寄生效应及各个模块尤其是VCO模块的layout需重点查看

网友:
因為rf  是高頻信號 而且要考慮noise 所以 在layout 上多注意這兩個topic

网友(2011-12-27):
谢谢pipida提供的TI文档!

网友(2012-11-28):
我以前接触过2.4G的版图设计,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shielding。 像楼上说的那样,noise的shielding非常重要。

网友B(2014-05-30):
说几句,
模拟版图是模拟基础知识的体现
高频信号的寄生效应对性能影响很大,一般高频版图中电路设计中就要预先考虑到,比如信号节点大概的寄生电容要有预估,否则前后仿差别很大。
1. 带电感的电路,尤其注意回路上的寄生电阻,这个直接影响Q值,所以会用到顶层金属,且线宽尽量宽,这里有人问,寄生电容怎么办? 这就是设计要考虑的,寄生电容可以预先估计到,但是寄生电阻没办法,所以要尽量小。
2. 高频信号走线,线之间的间距很重要,靠太近有很大并联电容,要避免。线宽有个tradeoff,RC的影响最小为佳,要自己仿真下看看。
3. 电源地线,一句话,IR Drop不要影响到电路性能。

网友(2014-11-19):
是不是RFIC的版图比Analog的版图多了层N+环

网友:
从事几十GHz 的RFIC设计以后  再进行低频几个GHz的设计  真的很easy了  角度不同 居高临下

网友(2015-10-13):
注意耦合效应

网友(2019-05-08):
最近在学习RF工艺,想了解一下RFlayout的注意事项,谢谢分享了

网友(2019-07-03):
引用 网友B:
说几句,
模拟版图是模拟基础知识的体现
高频信号的寄生效应对性能影响很大,一般高频版图中电路设计中就要 ...

想请问一下寄生电阻的预估是无法用EDA仿真工具进行预估吗?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A:
简言之,就是保证走线尽可能靠近且长度一致

这里有 TI的文档,里面有图示和说明,这种Layout方式不止用在P ...